施耐德变频器
施耐德68问题 李老师请进

楼主(2004-08-18):
李老师你好! 我这里有一台施耐德68变频器 问题是这样的,我想用电位器控制这台变频器,电位器接在了模拟电压输入端,变频器设成遥控状态,准备就绪以后,用端子启动变频器,用电位器调节频率,但是频率不变化,一直为零,但是电机还有很大的电流通过。切换到本机状态用面板启动变频器,调节频率一切正常 。 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是变频器有问题还是,我的参数设的有问题,请指教,感激不尽

网友A:
68变频器扩展板有一使能端子,不知接上电源没有,如不接变频器不工作,具体是将主板上S1-15端子与扩展板S2-26 DI5短接,再检查一下C的参数,不知对否,可以试一下。

楼主:
的确是,谢谢你

楼主:
如需资料尽管说话,我这里有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