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虚拟仪器
求助:labview中数据传输的问题

楼主(2004-08-18):
小弟在程序中有数据采集和动态显示两个部分:数据需要每200ms采集一次,通过while循环和定时实现;显示的循环频率为采集的两倍,即100ms刷新一次,也是通过whlie循环和定时实现。但是两个while循环之间的数据如何传递?如果是用线直接连接起来的话,数据只有在while循环结束以后才传递出去,不可行。望高手给指点迷津,多谢

网友A:
可以使用Notifier技术或者用Queue技术来实现同步这种有时序关系的两个While结构! ………………………………………………………………………… LabVIEW和虚拟仪器协作同盟 Http://labview.anyp.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