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view)
求助

楼主(2004-08-18):
如何将在组态王6.5开发系统下所画的图插入或粘贴到word 文件中去

网友A:
使用截图就可以啊,键盘上有个Print Screen,按下此键可以把显示器的整个界面复制下来,然后你可以直接粘贴到word,如果只需其中一部分界面的话,可以先复制到画图板,然后根据实际需要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