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产电PLC
寻LG数据线型号

楼主(2004-08-18):
那位大虾知道LG的MASTER K10S1与PC通讯的数据线型号?我有三菱的数据线,但发现两者不一样,LG的数据线好象和鼠标接口的插头一样

网友A:
买一条,或自己做一条就可以

楼主:
楼上的大哥,请问如果自己做,该如何做啊,如果买的话那型号是什么呢?谢谢赐教

网友A:
应该在工控资料内找的到,先找找看,如果没有找以下“反应堆”,你就回解决问题

网友B:
谢谢YS: 最近比较忙!很少做技术工作了! 那条线最好是买LG的,因为不太好做! 如果不想买!联线如下 圆口: 串口 6 5 2————3 4 3 3————2 2 1 5————5 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B:
上传之后图形变了!有问题发MAIL吧 zhangpeilg@21cn.com

网友C:
我以前试过的,MasterK100,K200,K500都可以。 将普通的串口线, 2,3端子 颠倒一下即可。 即 2--3, 3--2, 5——5(gnd)。 LG的手册上好像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