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大虾指导一下整体解决方案,还想采购设备,请各位指教。

楼主(2004-08-18):
项目是对原来依靠人工控制温度,压力,液位的化学反应流程进行自动化控制,这个过程包含一个自动执行的流程,但同时也要能进行人工干预,比如从微机上输入温度或压力,则能输出需要的温度或压力      我想请教一下完成这个项目,软件上硬件上都需要什么?比如是否一定要用上位机,是否一定要用 如mcgs这类组台软件,是否一定要用plc?      还要请教一下完成这个项目的总体解决方案,就象软件工程那样先需求分析,然后画原理框图.....,以前只搞软件,没有搞过这样一个工控项目,请教各位了!!      真的谢谢各位了,谢谢你们的帮助

网友A:
你是否是作树脂生产自动化控制?我在一家石油化工设计单位作化工自动化设计.如果可能与我联系. cang001@sina.com

网友B:
不一定要PLC,你可以打电话0591-83840887找技术部蔡先生交流一下

网友C:
环境恶劣的话,要用PLC,但要有上位机,以方便地改变参数.观察过程、记录数据等。如有独立控制间,一台PC+工控板卡即可。

网友D:
这里有很多在线实时应用系统,看看那个与你的要求接近 http://vmcontrol.com http://vmautomation.com

网友E:
根据您的需求,我认为需要: 一、上位机 一般是工控机(IPC); 二、PLC 看具体的点数选不同的品牌! 三、组态软件 可选国内的MCGS,三维力控、组态王等 四、现场的执行机构等! 具体情况,请联系:021-50903810-15 李国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