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求助:

楼主(2004-08-18):
有没有用过研华pci1713的朋友啊,用中断和fifo这两种方式采集我有点发懵了,看了自带的程序还是不懂,有没有热心的朋友愿意指点下阿,不胜感激! 我的E:yinerchengmin@ipp.ac.cn

楼主:
按照采样频率=10M hz(osc)/c1*c2(c1,c2是分频系数的话) 如果我的采样频率为10M/(2*100)的话,那时表示什么意思啊,是我每0.02ms进行一次ad转换(那采集的数据哪里来的呢??还是每0.02ms对所有通道scan一次,然后取数并进行ad转换呢),我头大了 ,5555。转换的数据是放在那个4k的fifo芯片里面么?板卡自带的那个4k的是不能划分大小的吧? 我是新手,希望有热心的朋友能帮忙下,多谢了~

网友A:
每0.02ms进行一次ad转换;在PCI总线传输的过来的情况下,转换的数据经过FIFO,直接写到内存的缓冲区中,用户可以对存在内存中的数据进行分析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