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nWorks
请教关于Lonworks最小系统中Sevice灯常亮的问题

楼主(2004-08-18):
大虾,偶作了一个Lonworks的最小系统,只有Lonworks的FT3150和Flash芯片以及其读写逻辑系统。当然还有Lonworks的网络端口FT-X1芯片。却发现sevice引脚的LED常亮,检查sevice引脚有方波约1000Hz。读写逻辑输出有充放电特征,数据总线上低电平时检测到小于0.8V的毛刺,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理,请大虾帮忙分析原因或提供解决方法。

楼主:
大虾们,请回复一下,虽然问题很幼稚,但是没有答案压力也很大的阿

楼主:
怎么没人愿意回话?

网友A:
提供的信息太少,无法确定。如果可能的话,用MSN讨论:yezongshun@hotmail.com

网友B(2005-10-13):
肥胖的青蛙:我们遇到了相同的问题,我们自己先讨论一下如何??qq;1673070 email:xlj439@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