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松下伺服电机A位置控制脉冲输入问题

楼主(2004-08-18):
情况如下:公司购买MINAS A伺服电机后,(以前没有搞过这东西)按说明书接线后,发现电机不转(位置控制pr02=0 pr04=1 pr42=1 pr43=1)脉冲输入通过芯片AM26LS31CN输入的,输入脉冲为PLC S7_200 cpu222 但就是不转,有的时候通过手接地,再接+5V也会几下,但时有时无,那位师傅帮帮助,非常感谢,指点一下PULS1 2和SIGN1 2的有限接入方法。公司急着交货。联系方式: TEL:0)13182589996(常州) QQ:5281566(很少在)Email:willknow@vip.sina.com

楼主:
但问题公司只有SIEMENS的PLC。

网友A:
可能你的指令脉冲方式不对,更改一下参数P42试试

网友B:
要看你接了什么线,脉冲方式如何?还有你是多少个脉冲转一圈的啊?

网友C:
首先你把其他参数设为出厂值,特别是有关电子齿轮的参数P46--P4B,控制端口的SRV ON信号要有。 你手动的方式测试是可行的但要注意脉冲方向信号光有电平不行,要构成回路,因为其输入是光电隔离的。还有,你的手动脉冲太慢,一个脉冲才转1/2500周。可能不易觉察。 A系列有个测试工作方式,具体方法你看一下说明书51页,可通过这种方式先检查一下你的驱动器和电机的连接

网友D:
S7-200 222是何种输出类型:晶体管还是继电器的?脉冲确认产生了吗?还有就是yzj7518提到的要构成回路。。。伺服使能接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