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松下伺服和减速器和选型?

楼主(2004-08-18):
负载为转盘,惯量:18N.M^2(180000N.CM^2);减速器输出端转速(转盘转速):100转;转矩:7N.M   请帮帮忙,非常感谢!   QQ:2828331   E-MAIL:davis.j@163.com

网友A:
额定转速1500RPM的1.5KW电机应该够了.减速比为15:1 因为:1500/15=100RPM. 负载对应到电机轴上惯量为18/(15*15*9.8)=81.63*10^(-4)kgm^2 减速器的惯量一般小于10*10^(-4)kgm^2 总负载惯量可简化为91.63*10^(-4)kgm^2 转矩:7/15=0.467NM(效率忽略不计). 我手头没有松下资料,但中惯量伺服特性应该和安川差不多. 安川的1.3KW电机参数为:额定转矩:8.34NM;惯量:20.5*10^(-4)kgm^2; 额定转速:1500RPM. 惯量比:91.63/20.5<5,所以应该没问题.

楼主:
感谢triomotion! 请问计算负载对应到电机轴上惯量的公式倒底是什么? 公式里怎么有个g(9,8)?我找到的公式里怎么没有?

网友A:
计算负载对应到电机轴上惯量的公式是选电机时的非常重要的指标. 因为你的惯量单位为NM^2.而伺服厂家用的单位是KGM^2. 中学物理关于力的定义F=MA. F的单位为N.A的单位和G一样.所以 1N转化成1/9.8KG.

楼主:
OMGD! 我写错了,18KGM^2! 对不住了! 这样,公式的问题就不存在了. 看了triomotion的回复,选型方面我已经明白一点了. 松下大惯量3KW(94KG.CM^2) 二十分感谢!

网友B:
那你选的还有可能小了,最好选大些。18*10^4kg*cm^2,选30:1的减速机,折算到电机后是200kg*cm^2。选松下大惯量4或5KW的话,一般应该没问题了;或者安川4.4KW的也可以。

楼主:
选1:20的减速机,折算到电机后是450kg*cm^2 惯量比:450/94<5 这么用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电机额定转速是2000RPM,所以选1:30减速器还不行

网友A:
如果起停时间要求不是特别小,例如50MS的加速时间,1:20的减速比OK了.实际转动惯量就是要满足能快起快停的需求.

网友B:
松下可没标能带5倍的。如果出了问题,你只有自己负责了。 工作在3000转也没问题,只是输出转矩小了。

网友A:
如果成本不是最重要的指标, 骁勇就从老鼠杰利那买安川电机得了.大功率,安川有明显优势.

网友A:
1.5KW+1:30应该好很多.您尽量用长一点的加速和减速时间.您的计算还要加上减速器的转动惯量!如果不是连续运转,3000转也可以考虑,减小30倍后,转矩应该没有任何问题.运行不稳可能的三种因素,惯量太大,转矩不够,PID参数不好. 您在什么地方?要是在北京,我倒有兴趣和您一道调调这系统. 咱们这应该也算认识了吧? 方便的话,把您的联系电话发到我的邮箱triomotion@126.com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

网友B:
就是连续运转也没问题的。因为伺服都有一个连续运行区域(矩频曲线图中),在高速下是可以连续工作的,只是转矩会下降比较多。但根据他的要求,肯定能满足。

楼主:
且不论它高速下的工作状况,只要低速下好就可以了. 这样,成本也没有大幅增加. 换了减速器后效果如何,到时候我再到这里写出来. 感谢 triomotion, 老鼠杰利 感谢工控网! 说实话对伺服这种东东我还是一知半解.有问题时再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