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动机的增量编码器问题

楼主(2004-08-18):
伺服电动机自带的增量编码器是反馈电动机角位移的,与电机伺服控制器间建立一个闭环,主要用于控制电动机的速度,是这样的吗?它可以作为一个角位移传感器为上位机反馈位置信号建立一个闭环控制系统吗? 望各位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可以。 通常来说,电机是主动器件,电机的负载是被动器件,编码器在电机上是作产品方便。。。。。目标号是为控制负载,。你说的那样的是机电系统全闭环,通常的为驱动系统闭环。

网友B:
增量编码器它的用途就是把所伺服电机的速度和位移情况反馈给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