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的电流信号如何变为0-10V的电压信号,需并多大电阻?

楼主(2004-08-18):
4-20mA的电流信号如何变为0-10V的电压信号,需并多大电阻?

网友A:
500欧精密电阻。

网友B:
转换出来一个恒压源恐怕没有加几个电阻那么简单。

网友C:
不明白,为什么这样?大多数变频器无论模拟输入、还是输出都既具有电压信号,也有电流信号,为什么还要转换呢?确实不是仅仅加电阻那么简单

网友D:
信号转换器一个!

网友E:
一般4-20MA信号的负载电阻不能超过250欧,电阻不能超过它的限制, 否则就不是恒流源了,可由串电阻简易生成电压信号的,不要管别人怎么用,它也不一定是用于控制变频器

网友F:
你初中物理怎么学的,多大的电阻也不能是0-10v 500欧姆是1-10v

网友G:
我看转换成1-10v也可以用么,只要设定参数就可以最小电压对应频率最小值

楼主:
经过几次试验,最后并了一个3K7的电阻,基本上远控器显示与变频器显示一致,但不知为什么?

网友H(2004-12-29):
要保证信号线形传输用V/I 转换器。 www.sunyuan.com.cn

网友I(2009-04-12):
你是不是用在DDC上的,我现在也有这个问题,不知道你得到解决了没有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F:
你初中物理怎么学的,多大的电阻也不能是0-10v 500欧姆是1-10v

呵呵!不是仅仅并个电阻那么简单。    要经过运放转换一下,才可以当做成品的!

网友K:
用取样电阻也行,用电流变送器也行,基本功能都是一样的,就是变送器相对比较稳定

网友L:
要自己设计一个图,加电阻和二极管

网友M:
通过一个运放和几个电阻可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