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虾:如何选择DAQ

楼主(2004-08-18):
由于论文的需要,急需购买数据采集卡,本人学习labview才入门,老板的要求是将循环电位仪输出的电压电流信号记录下来(采集波型图),同时实现对电位仪的微机控制,我想问的是如何根据实际情况来购买DAQ,购买时应该注意什么参数指标 谢谢各位,真诚地希望得到各位大虾的回复,谢谢了~~~~

网友A:
在买之前你应该弄清楚你的采集频率的范围, 实验的精度需求,还有所测对象的通道数, 等等了,

楼主:
哦,我是初学者,那怎么才知道所测对象的通道数

网友B:
"通道数"指的是你需要测量的信号的数量,一个信号对应一个通道。

楼主:
十分感谢yoyo1101

网友C:
要控制的话,注意板卡必须带D/A!不是所有的DAQ卡都有D/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