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32MR的422A接口求教

楼主(2004-08-19):
FX2-32MR从计算机到plc经232c转换为422A,422A为25针D型接口,请问哪两个管脚发送,哪两个管脚是接收阿

一见钟情在工控!

网友:
我知道,但这个要查一下!

网友A(2008-09-19):
谁知道FX2-32MR的接口分别是什么接口??哪个接口与计算机连接?哪里能买到它的连接线?(急!!)

网友B:
呵呵;用三菱的SC-09电缆;中间那个接口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