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读取ifix中vba编辑器中加了密码的vba脚本

楼主(2004-08-19):
请教如何读取ifix中vba编辑器中加了密码的vba脚本? 在忘记密码的情况下。 我现在用的是ifix2.6的版本。 谢谢! 欢迎和我联系。一起讨论,一起进步。email:nnsoft@126.com

网友A(2009-03-13):
你好。。你的VBA加密后画面会不会受影响?也就是说VBA加密了。。画面打开或切换的时候会不会要输入密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