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伺服电机的INP问题

楼主(2004-08-19):
本人第一次接触伺服电机,问一些基础问题 使用的是三菱伺服电机,ADLink的端子板以及8132运动控制卡。 伺服驱动器的响应速度设置为9,80Hz 由于,该型号的三菱电机的精度是131072个脉冲为一圈。 在没有外加负载的时侯,我通过运动控制马达走一周,从驱动器上的反馈编码上看,到达131072这个反馈值得时间很短,且没有发生电机走过头的现象,(就是说,走到超过131072的位置又返回来)。 但是,如果加上负载(负载很大)之后,对于相同的操作,到达131072这个位置的时间很长,也就是说,从131068要慢慢走到131072..时间甚至有几秒钟,而且会发生走过头再走回来的情况。 现在手头这个电机的应用项目,对精度的要求高,对时间的要求也高。所以,在考虑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考虑过几种解决方案如下: 1.加大相应速度:加大响应速度之后会发生马达震动的情况... 2.设置INP范围,将其范围设置为100,这样做会发生累计误差的问题,对精度高的系统,好像不太使用,也考虑过使用软件补偿误差的方法,但是不知道怎么考虑,如何实现。 各位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有人有什么想法嘛? 后来想了一下,在转动的过程中,负载会发生变换的.所以,伺服驱动器系统,我使用了自动方式,但是负载大小设定为不变,效果好象好了很多... 在继续试验中... 有什么想法大家说阿...

网友A:
INP信号和精度无关,我想四个脉冲应该不会影响到你的精度,正常都会把到位设在50-100个脉冲左右。

网友B:
调节伺服的各环的增益和时间常数试试,一般按您传动的方式会有建议的设定值,您说的现象明显就是增益太小或时间常数太大所致,伺服系统特性太软,调节各环尤其是速度环的增益和时间常数,要搭配的调,不同的系统不一样您必须自己摸索着调了。。。调节的准则是以系统不发生震动和严重过冲的增益最大值,增益由小往大调,时间常数由大往小调。。。如果在增益和时间常数都调了还有误差,可以试试加适量的前馈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