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松下PP4模块与编码器的连接

楼主(2004-08-19):
各位大侠,本人初次搞松下PLC和步进电机,有许多不懂的地方请指教 现在我要用松下PP41的模块和编码器相连接,但我上网查,关于PP41的资料不多,但该模块和PP4差不多的,我想问问各位,PP4模块是怎么和编码器的A,B,Z三相相连接的,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A:
连编码器做什么?PP4有脉冲发生器的连接端,要连就只有这个通道可用于脉冲输入了.

网友A:
PP41是什么?

楼主:
连接编码器是为了反馈步进电机的速度啊,PP41是一款比PP4更新更强大的位置控制模块,这个鸟东东其实和PP4差不多感觉,只是头一次用,要有个熟悉过程啊,呵呵 谢谢楼上的关注。

网友A:
FP2-PP4不能接反馈. FPG-PP21(PP22)可以,但只有两轴.

网友A:
更正一下:PP4可以反馈.上面的留言有误 接线端子如下 第一轴:A8(A+);B8(A-);A9(B+);B9(B-),第二轴:A17(A+);B17(A-);A18(B+);B18(B-).三四轴同一二轴 Z相不接,要用作零位信号时,可以连接其它(比如HOME) PP41和PP4接法一样,只是规格上有区别:PP4最大250KHZ;PP41最大1MHZ

网友B(2015-12-10):
对: Happy Trip 顶一下 内容的回复!  能给我份关于PP4模块的资料吗 谢谢359151899@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