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值编码器的信号输出及与PLC的连接

楼主(2004-08-19):
      绝对值编码器的信号输出

      绝对值编码器信号输出有并行输出、串行输出、总线型输出、变送一体型输出

1. 并行输出:

  绝对值编码器输出的是多位数码(格雷码或纯二进制码),并行输出就是在接口上有多点高低电平输出,以代表数码的1或0,对于位数不高的绝对编码器,一般就直接以此形式输出数码,可直接进入PLC或上位机的I/O接口,输出即时,连接简单。但是并行输出有如下问题:

  1。必须是格雷码,因为如是纯二进制码,在数据刷新时可能有多位变化,读数会在短时间里造成错码。

  2。所有接口必须确保连接好,因为如有个别连接不良点,该点电位始终是0,造成错码而无法判断。

  3。传输距离不能远,一般在一两米,对于复杂环境,最好有隔离。

  4。对于位数较多,要许多芯电缆,并要确保连接优良,由此带来工程难度,同样,对于编码器,要同时有许多节点输出,增加编码器的故障损坏率。

2. 串行SSI输出:

  串行输出就是通过约定,在时间上有先后的数据输出,这种约定称为通讯规约,其连接的物理形式有RS232、RS422(TTL)、RS485等。由于绝对值编码器好的厂家都是在德国,所以串行输出大部分是与德国的西门子配套的,如SSI同步串行输出。SSI接口(RS422模式),以两根数据线、两根时钟线连接,由接收设备向编码器发出中断的时钟脉冲,绝对的位置值由编码器与时钟脉冲同步输出至接收设备。由接收设备发出时钟信号触发,编码器从高位(MSB)开始输出与时钟信号同步的串行信号.串行输出连接线少,传输距离远,对于编码器的保护和可靠性就大大提高了。一般高位数的绝对编码器都是用串行输出的。

  3. 现场总线型输出现场总线型编码器是多个编码器各以一对信号线连接在一起,通过设定地址, 用通讯方式传输信号,信号的接收设备只需一个接口,就可以读多个编码器信号。总线型编码器信号遵循RS485的物理格式,其信号的编排方式称为通讯规约,目前全世界有多个通讯规约,各有优点,还未统一,编码器常用的通讯规约有如下几种:PROFIBUS-DP; CAN; DeviceNet; Interbus等总线型编码器可以节省连接线缆、接收设备接口,传输距离远,在多个编码器集中控制的情况下还可以大大节省成本。

      4.变送一体型输出 我公司提供的GPMV0814、GPMV1016绝对编码器,其信号已经在编码器内换算后直接变送输出,其有模拟量4—20mA输出、RS485数字输出、14位并行输出。

      上海精浦机电 专业绝对值编码器服务 021-36320991

(此帖内容发表于多年前,有关内中多处错误以及以后更新内容,请关注我公司工控网网页及我其他关于绝对值编码器的帖子)-2012-04-08

http://www.gongkong.com/Common/CompanyCommunity/general/default.aspx?company=3-ac36-73e97f253a9d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0403/9-B042-F39DF9F502C0-1.shtml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0801/C-8822-D25F26FC7AFC-1.shtml

楼主:
    连接绝对编码器的电气二次设备:

    连接绝对值编码器的设备可以是可编程控制器PLC、上位机,也可以是专用显示信号转换仪表,由仪表再输出信号给PLC或上位机。

     1.直接进入PLC或上位机:编码器如果是并行输出的,可以直接连接PLC或上位机的输入输出接点I/O,其信号数学格式应该是格雷码。编码器有多少位就要占用PLC的多少位接点,如果是24伏推挽式输出,高电平有效为1,低电平为0;如果是集电极开路NPN输出,则连接的接点也必须是NPN型的,其低电平有效,低电平为1。

    2.编码器如果是串行输出的,由于通讯协议的限制,后接电气设备必须有对应的接口。例如SSI串行,可连接西门子的S7-300系列的PLC,有SM338等专用模块,或S7-400的FM451等模块,对于其他品牌的PLC,往往没有专用模块或有模块也很贵。

     3.编码器如是总线型输出,接受设备需配专用的总线模块,例如PROFIBUS-DP。但是,如选择总线型输出编码器,在编码器与接收设备PLC中间,就无法加入其他显示仪表,如需现场显示,就要从PLC 再转出信号给与信号匹配的显示仪表。 有些协议自定义的RS485输出信号进PLC的RS485接口,需PLC具有智能编程功能。

     4。GPMV0814、GPMV1016 三位一体型 GPMV0814绝对多圈编码器,其光电码盘读码解码、显示设定、信号转换三位一体,输出4—20mA 模拟量、并行数字量RS485通讯可同时输出,连接各类PLC和上位机。 一般的应用,可选同时两组输出型,一组信号连接PLC,另一组连接显示仪表,如需要增加开关输出,可从显示仪表设定输出。

     5。SSI编码器连接专用显示转换仪表:针对较多使用的SSI串行输出编码器,我公司提供专用的显示、信号转换仪表,由仪表进行内部解码、计算、显示、信号转换输出,再连接PLC或上位机。其优点如下:

       a.现场可以有直观的显示,直接在仪表上设置参数。

       b.专用程序读码解码、容错、内部计算,可以大大减少各个项目的编程工作量,提高稳定和可靠性。信号输出是由内部数字量直接计算,快速、准确。

       c.信号输出有多种形式,灵活方便,后面可连接各种PLC或上位机,通用性强。

     我公司各类连接SSI编码器的仪表一览表:

     GP1312(C表、标准表) 16位并行码推挽式输出、4—20mA两路模拟量、8个预置位置开关、4位显示、非线性换算、面板置位等通用功能 GP1312/C2(C2表,双路纠偏表) 双吊点同步纠偏型 ,16位并行码推挽式选通输出,9个预置开关输出,含双路超偏纠偏信号, 两路4—20mA模拟量输出,其中一路为差值量输出。双4位显示、非线性换算、面板置位等通用功能

     GP1312RL(RL表、现场变送表) 一路4—20mA模拟量输出;一路RS485输出。非线性换算,外部置位等

     GP1312BS(BS表、电子凸轮开关组) 八个电子凸轮位置开关,每个开关具有开到位和恢复位,一路4—20mA模拟量输出;一路RS485输出。4位显示,非线性换算,外部置位等

     上海精浦机电 专业绝对值编码器服务 021-36320991~8www.gemple-me.com

楼主:
本公司免费提供编码器应用资料,需要的朋友可以将邮寄地址发到我的邮箱里:gemple@online.sh.cn

网友A:
我希望得到一份编码器应用资料。 无锡市华通气动制造有限公司技术科花信风 地址:无锡市清扬南三路 邮编:214023

楼主:
资料已经寄出,请注意查收。

网友B:
请将详细资料mail给我好吗?cwt0530@126.com

网友C:
我也需要一份,麻烦您!!

楼主:
不好意思,资料是印刷样本形式,(内含进口绝对\增量编码器选型及机械传感装置),需要的朋友请将邮寄地址email给我. 谢谢各位眷顾.

网友D(2005-08-15):
编码器经以上转换仪表的信号能直接接台达的PLC吗,若可以请给我一份编码器和转换仪表的资料吧,jao5569@sohu.com

网友E(2006-02-18):
给我一份,大哥。yy13576839782@sohu.com

网友F(2006-09-14):
请问绝对值编码器的几位是怎么定义的?10位,12位,14位代表的是什么意思?我们平常说的1024等分跟他们是如何对应和换算的?请高手指教

网友G:
我希望得到一份编码器应用资料。谢谢!邮件我已经发出
xiaohefang@163.com

网友H:
7367381@163.com

网友H:
我希望得到一份编码器应用资料。谢谢!

网友I:
我想要一份编码器应用资料,谢谢.
greentigerking@sina.com

网友J(2007-08-22):
我需要编码器连接线(编码器为海德汉,电机西门子),不知到哪儿购买。

楼主:
021-32031167---上海精浦GEMPLE

网友K(2007-09-21):
给我发一份吧谢谢!
地址:北京市大兴工业开发区金苑路19号 毛波收
邮编:102628

网友L(2007-12-12):
能给我发一份吗?
地址:福州市华映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工务部设备课后段保守
邮编:350015

网友M:
1212chengwei@163.com
我也需要.

谢谢!

网友N:
谢谢!给我一份:
chuanjia.zhang@intel.com

网友O(2008-10-20):
那位大侠有倍加福绝对编码器profibus接口(型号pvm58)的控制字的解释啊? 邮箱hust-weishilin@163.com

网友P:
问楼主一个问题,编码器精度如何测试?

楼主(2009-05-02):
编码器的精度测试,按照国标,是在编码器轴上安装多角反射棱体,通过光的在棱体上的反射(自准直)非接触式测量,这种棱体是按照国标生产的,角度精度可达1角秒。建议查国标。

网友Q(2010-07-30):
请问如果不用338模块的话,把ssi输出的信号直接接到200plc的数字量输入端,这样可能吗?小弟做的这个项目就是这样,但我现在还没发采集到数,编码器是AVM58(SSI),请大侠指点,小弟很急呀!qq:315850905

楼主:
200PLC没有SSI接口,S7-200只是个经济型PLC,较适合逻辑继电器输入输出功能,选200PLC,可以用4--20mA或RS485输出的绝对值多圈编码器,我们的客户很多是这样用的,如还不清楚,可以打我公司电话:021-36320991-8。

楼主:
重新买一个4--20mA&Rs485输出的绝对值多圈编码器(原来的编码器也可作他用),远比换PLC添模块省钱。

网友R:
@Q看您发的很多专业帖子, 你们公司有这么多的编码器转换装置。 怎么没有一款差分转集电极开路输出的呢?或者差分转推挽式输出最好。

楼主:
回复楼上:上海精浦机电的出售的产品要对客户负责,经过ISO9000的质量体系,你上述的东西可能有,但不是“可出售的产品”,在我们的理解中,出售的产品包含了“设计,材料筛选,生产,检验,售后服务及质量保证”完整的产品质量管理的理念,故此,在我看了你的那个求购帖子后,由于你的数量较小,以及你对这个“东西”的理解,我觉得我们也许不能符合你的要求,而没有回应你的帖子。实际上这个转换在某种情况下其“实用中工作成本”也许会高于直接换一个推挽输出型的编码器。

楼主:
原材料成本也许不高,但是质量保证及技术保证成本对于“2个”来说,蛮高的。

网友R:
了解了,呵呵。 看来我还是继续用CP1H-Y吧

网友S(2010-09-18):
你好:我是搞金属挤压机改装的,现在很多老板要恒速挤压。我用过拉线式的,但是效果很是不好。听说绝对值的效果很不错,但是不会用。已去过别的厂看过是欧姆龙的他用了一个DRM21的模块,有一台机用的是CTS21。但是就不知道程序是怎样写的,如能给我资料那简直就是特谢了!我的邮箱是jiahongchun72163@.com

网友T(2011-03-16):
绝对式编码器能代替增量式的吗,中间怎么转化呢?我们需要一个高分辨率的增量式编码器,但是没有合适的,能用绝对式的来代替吗,中间能否转化?

楼主(2012-04-08):
此帖内容发表于多年前,有关内中多处错误以及以后更新内容,请关注我公司工控网网页及我其他关于绝对值编码器的帖子:

http://www.gongkong.com/Common/CompanyCommunity/general/default.aspx?company=3-ac36-73e97f253a9d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0403/9-B042-F39DF9F502C0-1.shtml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0801/C-8822-D25F26FC7AFC-1.shtml

楼主:
我8年前的帖子,有人拿出来“抄袭”,连题目都不改,也能获加精,8年前我原创的都还没加精呢。

网友U:
已处理!

并帮您排了一下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