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position refinement啥意思

楼主(2004-08-19):
应该是一个算编码器分辨率的公式=4×encoder period×PV(position refinement), 这里PV是啥意思呢?

网友A:
位置细分,实际是电子细分。 比如你使用雷尼绍的编码器,刻线是15744,细分度是200,那么一圈(以旋转为例)读数头读到的脉冲数将是15744*200=3148800(分辨率)。我不知道你前面乘4是什么意思。编码器分辨率没有乘4的,如果你指的是倍频,倍频并不能提高分辨率,它只是起抗干扰作用。

网友B(2004-09-21):
DragonShadow你好: 那驱动器里的四倍频技术不是将分辨率再提高4倍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