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疑难问题请教

楼主(2004-08-19):
我公司一台132KW富士G11变频器损坏。客户送来时说放过一炮。 我们用万用表测量后发现主回路快熔断路,其他基本正常。串联一电阻(在P和P+之间)于主回路,短接快熔,通电后显示正常。调阅故障纪录,上次故障显示是FUS(熔断器开路)。遂给定5HZ试运行,结果一起动就再次放炮,故障显示FUS。 于是我们将变频器拆开,在V相中间一模块上方的铜排上发现有短路痕迹,像是有液体滴入。将所有连线拆开,单独检查模块,各模块外观正常,用万用表测量后正常,各模块参数也一致。于是我们将各模块拆下,加触发电压(10-20V)后测试C-E端,均正常导通和截止,特性正常。 现在请教高手,此故障是什么问题?如果确实模块损坏,那末有什么好办法检查出来,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在电容到逆变模块之间串一个100W的灯泡,看有没有亮。但根据你的说法我估计逆变驱动部分有短路,你一定要先排除。

网友B:
这情况最好装上假负载(两个60W/220V灯泡串)再检查!万用表很难测出模块好坏!快熔断了证明故障并不小!

网友C:
1、首先检查铜排之间的绝缘。确保没有击穿或短路等。2、断开快熔,上电不要运行测驱动板的电压,每端有4V左右的负电压,如果有一组没有负电压或模块触发端没有负电压,运行时就放炮。3、使有200W灯泡代替快熔,空载运行,测量输出电压。

网友D(2007-12-15):
一步一步来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