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关于OMRON-C200H联机的问题

楼主(2004-08-19):
我有一台OMROM-C200H的PLC,通过LINK-201连接.但是此模块必须在PLC断电的情况下才能 连接。我想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在PLC运行时通过别的方式联机。

网友A(2006-04-24):
请问大侠,您的系统是如何使C200H与计算机相联的,软硬件如何配置?谢谢大家

网友B:
1\C200H必须用LK201才能与电脑通讯;不用的话绝对不可能连上电脑;
2\那个通讯口是连接C200H-PRO27-E手编器用的,不要用CQM1-CIF02电缆去连接;
有问题可与我联系!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东路桥大道444号 中创贸易有限公司
邮编:318050
电话:0576-2401797 2205887
传真:0576-2401785

Http://www.zjzcmy.com
E-mail: zjzcmy@126.com
Q Q:394047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