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以太网环网技术解惑

楼主(2004-08-19):
向以太网高手请教:有工业以太网交换机8台,每4台形成一个环网,两个环网之间无连接,每台以太网设备同时接入两个环中,能否正常传输数据?其原理如何? 谢谢! along@zvantech.com

楼主:
帮帮我呀,各位智仁之士。

网友A(2004-10-15):
能和我交流吗? suqian1320@163.net

网友B:
不知道你的两个环其中一个环是否是另一个环的备份;如果是的话可以用一个带自动切换功能的网卡;当一个环坏了的话可以起用另一个环;还有可以在两个环之间进行连接这样也可以有冗余功能;它们两个环之间的恢复时间为10毫秒!

网友C:
其实你要求的是工业以太网设备的双网冗余技术,德国赫斯曼具有这样的技术,国产东土电信的KIEN6000设备也具备这样的技术,采用其他厂家的设备不可以。

网友B:
不光赫斯曼有这个技术;MOXA和科动也有这个东东

网友D:
说个国产的,浙大中控还是有 且不用你自己搞

网友E:
MOXA的工业以太网交换机可以提供这样的功能,具体的产品信息可以参看:http://www.mingit.com/html/eds_50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