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实现交流电机正反转?

楼主(2004-08-19):
请教各位兄弟:如何能够以最简单的方式实现单向异步交流电机(220V60W)的正反转?

网友A(2007-05-21):
简单的继电回路就可以了!

网友B:
单相异步电机的种类繁多,常见的有电容启动异步电机,下面的回答按三线制电容启动异步电机来说。按照接线图中所示电机的其中一线直接接到电源,另两线通过电容器与电源相连,如果将与电容相连的两线对调就可实现转向的切换。

网友C:
用普通的三倒顺开关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