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请问绝压和表压各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4-08-19):
看见有资料说压力变送器还分绝压和表压的,绝压和表压是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A:
我们生活的地球表有大气压强,所谓绝对压强,就是加上大气压强的气压,而表压就是不考虑大气压的压强。叫相对压强 我们都感觉不到大气压的存在,但在航天飞机里必须增压,不然人体内血由于有压强,就会喷出来。所以大气压是客观存在的,绝对压强就是考虑了他的存在

网友B:
我还是不明白!

网友C:
绝压比表压低一公斤,一般情况表压用的多,设计时有的参数用绝压(例如:汽轮发电机有很多参数是真空).

网友D:
在物理学中,常用绝对压力(P绝);而在工程上则常用表压力(P表), P绝=P表+P大气(指当地的大气压);当P绝低于P大气时,表压为负压,称为负压力或真空度,P绝愈小,则真空度愈高.因此在测量真空时,既可用绝压变送器,也可用差压变送器.

网友E:
绝对压力是以0压力为参考点来考虑,表压是以一个大气压为参考点来考虑,绝对压力=相对压力-1个大气压(1KG/cm2)。 说得通俗一点,绝对压力是以真空为参考点的,表压是在一个大气压的基础上开始计量。所以,大与一个大气压的时候用表压表示就是正表压,小于一个大气压的时候用负表压表示,当负表压达到1Kg/cm2的时候就是真空了,此时就等于绝压的0压力了。

网友D:
西瓜的皮,说的不完全对,绝对压力是以绝对真空(零压力)为起点,当大于一个大气压的时候表压力为正值,这时绝对压力等于表压力加一个当地大气压;小于大气压的时候表压力为负值(真空)这时绝对压力等于一个大气压减去|表压力|,当真空达到当地的大气压时即为绝对真空。

网友F(2007-08-14):
表压分密封表压和通气表压,
密封表压是以一个标准的大气压为零点
通气表压则与当地实时气压为零点...

网友G:
表压其实是相对于大气压的差压值而已.
而绝压指的是相对于绝对0压的压力值,
两者的值近似相差0.1MPA.
三个概念是不一样的:表压,绝压,真空度.
在仪表手册上有详细的介绍.

网友H:
绝压用(a)表示,表压用(g)表示;
如果一块压力表在空气中,压力显示为0,则为表压;
压力显示为1,则为绝压;
绝压表贵,因为低于1个大气压,它也能测量;

网友F:
换了马甲就不认得你了,呵呵.......
就这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