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教一个问题:替换下来的没有4~20mA输出口的仪表...

楼主(2004-08-19):
现在有一批替换下来的没有4~20mA输出口的仪表,有人说,只要换它里面的芯片,把它换成有通迅口等的芯片,不用买新表就可以当新表用了, 可以吗?我怎么觉得那跟买一块新表没什么区别? 请教!

网友A:
看替换的原因和自己的技术力量

楼主:
因为那些表里没有信号输出口,而现在好多地方都要输出口呢? 还有,假如我们的技术力量很一般呢?

网友B:
要看原仪表内部电路板中是否有4~20mA输出接口而未装(4~20mA必需有硬件接口),若有,按要求重新安装并修改芯片中的程序便可。技术力量很一般时,也可同原供货商联系,协商增加输出接口的功能改造,估计费用也不会很高。若没有,只有买新的。

网友C:
如果要实际操作,你必须做如下工作: 1.观察主板,是否有能增加硬件的位置,要增加光偶和AD器件,还要考虑好布线是否可行; 2.考虑采用的芯片与AD器件的匹配性能,芯片管脚参数和相应软件驱动能力。 这2项是你实际操作必须考虑的!如果这些做不到,最好换新了事!

网友D:
我很同意楼上所说,如果动咯PCB上电路板的话就会带来很多影响(比如EMC有可能通不过,抗干扰能力下降等)。 我认为这批表应该有输出吧(不管什么信号),哪就可以找一种可以转换成标准信号的转换器就可以咯,这样会更省事又可以达到目的。如果没有任何输出(我想不会这样吧)哪只有换新表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