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下能否开发PCI板卡的驱动程序?

楼主(2004-08-19):
如题所问,不知哪位高手知道的?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当然可以了,采用MSGSPORT的端口读写API接口

网友B:
可以,可以。 首先向您问候:您好! 很想的到您的帮助,请教您如何能与LG的PLC-K80S取得通讯? 首先说名驱动你们已经给我,可无论如何调试都不能进行通讯 请您帮助一名学习MCGS者。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