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S7-200 高速计数的理解

楼主(2004-08-20):
我有个小任务,要求采样计算一个电压的频率,要求精度0.01%次/每秒,公司的一个大虾是用了一个50us的PWM送高速计数器HSC3,用中断0采样已转换为脉冲信号的频率,在中断中当采样为一时开HSC3,到一定时间或一定采样脉冲数时关HSC3,但我编后总觉得不对,无法稳定显示,请指教,我可提供我的程序。 谢谢浏览!

网友A:
首先,你的要求的精度0.01%次/每秒,是什么意思?比如50HZ就是一秒50次。你的精度是多少??? 50us 的PWM折合20KHZ,超过了你高速计数器的上限了把?

楼主:
首先谢谢您的回复。我所指的是50.01(小数点后两位),它没有超过HSC。程序大的结构是用一个上升沿的中断来计脉冲数,在计数值为一时,开HSC3,当主程序运行一定时间(如40毫秒)或中断计数值为一定值时,停HSC3

楼主:
并将计数值减1,计数值里为脉冲数,HSC3里的数*20000(50us),为时间,两者相除得到频率。但我调试时,计算值变动太大。请指教。 我是新手,但自己改编的程序可请您审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