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卧罐的测量问题交流

楼主(2004-08-20):
目前我遇到1个挺头疼的事情 基本情况如下: A. 测量对象 :2个盛盐酸的圆柱子形卧罐两边有圆弧(挺标准的,大家可以想象到) 距离0.5m 罐体底部有连通器 两个罐子理论上在同一水平线上.罐体直径2m 内部有未知准确厚度的衬胶(防腐蚀,图纸标定的厚度不一定准确),罐体上主要开口有2个,均在上端中心线 B. 测量目的: 实时测量里面酸液的质量 C. 实际情况: 1\ 进酸不规范 由于原有的进酸管道 比槽车的细 操作人员往往把槽车管道直接插入 罐体上端敞开的入口中 2\轮流进酸过程2个罐体连通器滞后现象严重 3 D .我的测量方式: 用精度1mm的 超声波液位计 在线测量罐体内 酸液的高度 4-20mA 经过电路转换成1-5V 输出到采集模块,后进入工业控制计算机 经过软件公式计算实时体积 由比重得出质量 我们精确的测量了 罐体的外径 (担心图纸不准确) 目前主要存在问题: 计量不准确 误差非常大 我想请各位高手协助分析有可能的情况 或者大家谁以前有同样的经历....

网友A:
对于2米直径的罐体来说,测量液位高度的精度至关重要,测量精度保证不了,自然会出现计量不准确的问题。请检测下面几个环节的问题。 1.据我所知,采用超声波测量,4~20mA方式输出,其液位高度和4~20mA的对应精度,不可能达到1mm,标准产品估计也只能达到5~10mm左右,特殊要求订制的产品也不会高于3mm。估计问题出在超声波液位计上的可能性最大,请进行标定。 2.4~20mA转换成1~5V的取样电阻(或转换器)的精度和稳定性也是关键。 3.工控机的数据采集卡(即A/D)的精度也是问题,对于该种测量方式,其A/D转换的精度不能低于14位。 4.解决方法:对上述环节分别进行标定,对于严重超差的环节进行更换,对于固有误差进行软件修正。但不管怎么处理,估计所测的液位高度的精度不会优于2mm。

网友A:
最好是将超声波液位计换成是RS485或RS232串口输出的,同工控机也方便连接,而且所有的测量精度只取决于传感器本身。同时绝大多数超声波液位计均是带单偏机的,所测的液位高度本身就是数字量,又何必要求再要采用A/D和D/A转换来损失精度呢。对传感器厂家来说,采用数字通讯的输出方式更有利于提高设备本身的测量精度。

楼主:
非常感谢KAIDUYI 朋友的回复 能看出来你是有实力和经验的 你提到的几个问题都很关键 让我很信服, 是这样: 这些还节我都考虑了,也做了些工作 问题是不知道哪个环节还是不理想 至于精度问题 , 你说的很内行 实际上 精度应该是3mm 的 不过根据我的资料 超声波有达到1MM 的我用的 是 3mm 精度的 目前这个情况 我感觉这么大的误差不是出在这1点点误差上,因为罐子并不大 小小的测量 其实很烦琐,包括液体密度的变化 都能造成 测量的影响 还有2个罐子水平高度的微小差别...

网友A:
我不知道你最终的质量误差是多少?作为厂家一定对产品的质量(即液体的密度)有要求,每批次的产品应该有检测报告,即液体的密度。只要准确测出每次罐装的液体体积,再输入液体的密度,便可准确计算出质量。同时还必需求出罐装后的液体的密度,以便计算出罐液体的质量。至于2个罐子的水平高度误差,可以通过标效作为固有误差进行消除,或直接改变传感器的安装高度进行消除。

网友B:
有可能是两罐不水平(倾斜)就可能造成测量误差,不知有没可能? 很希望跟以上两位交个朋友,以后有问题多多向你们请教。 QQ:49143149 MSN:liufei0911@hotmail.com

网友A:
若是罐子倾斜,只要能够进行测量出倾斜度,同样可以进行软件修正。 本人是专门从事测量方面的,可以说目前所有类型的传感器均使用过,在测量与控制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如有疑问可发信给我。如有类似工程,我们同样可以承接,质量方面严格按照军品和ISO9001的要求进行,环保方面严格按照ISO14001的要求。(我单位这三证都有)。 我的E-mail:YQH00@sina.com 电话:027-87463613 手机:13307179394

楼主:
开度仪 很多东西 实际操作起来就比较烦琐 也不是我们的技术实力弱 关键是有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 倾斜我感觉不是问题,径向倾斜会影响测量,可是这种事情没有发生,它的基础还是比较可以的 关于误差有多大 关键是这个误差是不定数值 要不然我加个系数就修正了, 最多差了 50% 呵呵很恐怖的 显示和实际测量的滞后很长 中间有波动 你认为在这样的罐子里测量酸 有什么好的方式,罐子 是不可能改做的 液体的密度我们有专门的 酸度计 测量换算 每次都另外抽样到化验室化验 基本一致

网友A:
有一个关键问题我忘记了问,你的传感器是否是安装在罐顶上方正中间,如果不是,请核对传感器说明书上要求超声波传感器至罐壁的距离,如果该值小于要求值(通常在0.5~1.2之间),传感器就不能正常工作了。 从理论上说,超声波测量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我不知道,你用的是那一家的产品,对该产品安装前是否进行过标定,若没有,估计是传感器的问题。请不要相信样本资料上的技术指标,因为该指标是指在实验室的环境条件下测得的,并不包含稳定性(时漂)和温漂。据我多年标定传感器的经验,样本上所提的精度指标0.1%,国外产品的综合精度能够达到0.3%是最好的了,一般都在0.5%,而国内产品更差。就超声波液位计而言,我没有见到过0.1%精度的传感器,但检测过国外0.3%的,实际结果综合精度在0.8%左右。国内产品几乎没有高于1%的综合精度,甚至根本就不能用。(均是指4~20mA输出的产品) 另外我问你的是用户要求能够达到的精度指标。 还有一种采用光纤方式进行测量的,多用于油罐等防暴场合,全部采用的是数字信号,精度相当高,当然价格也相当高,单套设备大约在3~5万左右。

楼主:
我用VEGA的, 以前有很多应用 表现还可以的 呵呵 用户要求的精度倒不高 没明确的说 不过 1/4吨 我感觉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