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楼主(2004-08-20):
请问有人知道自定义窗口的具体创建方法吗?那个帮助说的不明白,我们用“确定”按钮怎么去触发那个用户和口令的的输入,因为现场有开发版intouch8.0sp2,不希望编程人员以外有未知改动,给维护带来不便!

网友A:
1. 新建一个窗体 form1 2. 增加两个控件 到 窗体上 (Microsoft form text box 2.0) 3. 在确定后,show form1 4. 对intouch 的系统用户名称和口令变量进行赋值.

网友B(2004-09-19):
谢谢 ,邓工!我找到了另一种方法,直接调用它的内部函数 登陆:logondialog(); 注销:logoff(); 更改密码:changepassword();

网友C(2005-12-29):
楼上的:
请教一下,我的内部函数中为什么没有你说的登陆和注销,而更改密码有!!
也请教一下,邓工说的对系统用户名和口令变量进行赋值应该如何做??
谢谢!!

网友D:
to苗苗:
1.登陆按钮的制作
创建一个按钮-->动画连接-->触动按钮-->动作-->
条件类型:
DIM LogOn AS DISCRETE;
LogOn = PostLogonDialog();
2.登出按钮的制作
前几步同上面
条件类型:DIM LoggedOff AS DISCRETE;
LoggedOff = Logoff();

网友C:
Putao:
看到你的回复我真的好高兴啊!
我试了一下登陆按纽,达到了要求的结果!
我想问你两个问题:一是登陆名和密码我还可以申请么?
二,登出按钮的功能没看出来!不知道这个做出之后是什么效果!!
再附加一个问题,显示数字的时候有设置对齐这个选项么??

网友D:
登陆的用户名和密码都还可以"申请".
你在maker的开发状态下:
特别-->安全性-->配置用户:依次输入要添加的用户名、口令、访问级别,再点击“添加”按钮就又“申请”了一个用户。
如果“配置用户”选项是灰色的不可用状态,那是因为你还没有以管理员身份登陆,登陆后就可以点击此选项了。
管理员的默认用户名:Administrator 密码:wonderware .

网友D:
登出按钮的功能就是注销当前登录的用户了.
例如:你把具有操作功能的某个操作按钮“加了锁”,只有具有一定访问级别的用户登录后才能按这个操作按钮;如果不登陆的话,此操作按钮就不能使用。
当你登录后,点击操作按钮进行完相应的操作,为了防止别人以你的身份操作,你就可以点击注销按钮-登出,登出后此时的访问级别就为零,按钮就操作不了了。

网友D:
to苗苗:你说的" 再附加一个问题,显示数字的时候有设置对齐这个选项么??"
我没有看明白,还得请你说的更加具体一些.

网友C:
我的意思是:
在数字显示的时候不是有左对齐,右对齐,还有居中么?
我就是想问问在INTOUCH中可以设置么?如果可以,应该怎么做呢??谢谢你!!

网友D:
当然可以的,在工具栏上有对齐图标工具啊.

网友C:
就是你说的以管理员身份进入,那如何以管理员身份进入呢?我直接就进入了啊!!

网友D:
那你能配置用户么?配置用户最好在windowmaker里做.
你的intouch能进入开发状态吧?我的uc号码:1405145977

网友C:
你是说《文本》下面的左对齐,右对齐和居中么??我是说在运行时数字显示的时候的对齐!!看懂了么?

网友D:
可以对齐!
不过你要在开发状态下就把要显示的数字用开发状态下的对齐和排列工具排列好,这样在运行状态下就能显示对齐了!

网友C:
可以进入开发状态,我的只有把安全类型设为INTOUCH,我就可以配置用户了;但是我要用登陆的按纽,则设置的用户名和密码不好用,只能有默认的;你给我的号码是什么号码?有QQ么,或则MSN?

网友D:
红色部分的数字不就是对齐的么?

网友C:
是的!你是在哪里设置的?你有QQ么?

网友D:
开发状态下是这样的:

网友D:
你说的"不好用"是具体指怎么不好用呢?
你说的默认的用户名和密码是什么呢?用他们登陆也可以配置用户么?

网友C:
你发过来这个图上有个window这个按钮,假设一点击这个按钮就能弹出一个窗口,但是必须有权限的人才能进入;
我是这样做的,做了一个按纽,然后按照登陆按纽的做法设置了它的动作,之后又设置了动画链接中的显示窗口;效果是:一点击按钮就显示窗口,也没起到登陆权限的作用!也不知道我的话说明白否??谢谢你了!

网友C:
对齐我懂!
我是说左对齐,右对齐!
是指在红色框的靠左还是靠右还是居中!
还有你的开发版中怎么有放大和缩小呢?我的怎么没有呢!

网友D:
我明白.
给你举个例子:
    如我图中显示的做三个按钮;
    前两个你应该会做了;
    现在给第3个按钮添加一个动画连接--其它-->失效-->表达式:$AccessLevel < 7000,失效状态:打开.
   只要你的用户访问级别低于7000,他就不能操作第3个按钮.
明白了么?

网友D:
因为我用的intouch是9.5版,你的呢?

网友D:
intouch运行时如果不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并且登陆的用户他的访问级别如果低于7000的话 ,按钮3是不可用的:

网友C:
我的是8.0

网友C:
你没上QQ么?

网友D:
你的功能实现了没有呢,也不告诉一下啊?

网友E:
to putao
  请问一下,我怎样才能知道用户的访问级别是多少呢?哪里可以设置呀?

网友E:
putao
  我知道哪里可以看到用户的访问级别了?

网友F(2006-10-08):
紧急求助:
    FIX 7.0中怎样才能快速检查出系统对硬件采集的数据不响应?

网友G:
请问我现在接手一个工程,INTOUCH中的管理员密码不知道,请问我怎样才能破译

网友A:
发给我,我帮你解!
或找我以前发的类似贴子!
deng_lp@21cn.com

网友H:
用textbox控件的方式输入密码时如何才能不在屏幕上显示实际的密码值,而显示“*****”这样的掩码。请指教。谢谢

网友I(2006-11-09):
我试过在INTOUCH中用控件,它们的属性好象和被导入之前的默认属性有关.只要导进去,在想更改属性好象不好使,还是我没有试明白,请高人指点!!

网友J(2007-10-09):
朋友们,从那里可以找到intouch7.1软件?谢谢!

网友K(2013-03-21):
紧急求助

我刚开始学习intouch    我用的是intouch10.1中文版   我想自己制作一个泵,请问怎样操作才能实现动画链接        据说简单对象组成单元之后无法实现动画链接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