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救,关于PROTOOL/RT与S7-200的连接

楼主(2004-08-20):
请教各位高手,SIEMENS PROTOOL/PRO RT 如何与S7-200连接,采用何种通讯电缆,双方的通讯参数如何设置。谢了

网友A(2005-06-24):
我也想知道,为什么这个问题总无人回答 不知道 PC+PPI+S7_200,能否使用 Protool 高手请说一说啊

网友B(2006-05-19):
1.RT可不是用来和S7-200连的
2.PPI是用来连接STEP7与S7-200的
3.PROTOOL将组态下载到触摸屏后就没它的事了吧

网友C:
可以连的。用PPI电缆就可以了。
可以到西门子网站去搜,有很多这方面资料

网友D:
PC/PPI是RS232到RS485转换的电缆。主要方便用户从PC 到PLC传递数据和程序。建议你自己做个485的线。这样可以进行PLC和SIMATIC PANEL的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