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请问熔断器的使用?

楼主(2004-08-20):
我这有一个电路,电压交流380V,负载为一个接触器线圈和一个变压器并联。接触器线圈吸合功耗200VA,保持功耗20VA;变压器功率1W。现在我需要在380V进线端加一个熔断器,请问这个熔断器该怎么选择?2A的可以吗? 另外,熔断器的额定电压有什么用处?额定220V的熔断器用在我上面380V的电路中会如何?

网友A:
2A的应当可以,~380V的可以两根线各加一个熔断器。 额定电压可选~500V的,具体选用要求我说不出所以然;额定220V的熔断器用在380V的电路中,作试验时无大问题,但作为工业应用不大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