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供水一拖四

楼主(2004-08-20):
ABB变频一拖四 110KW电机 用软启 求方案,及方案的价格

网友A:
请咨询我公司,有完整解决方案。天津思创电器设备有限公司,我公司为ABB的重点分销商,尹小磊/022-27370233

楼主:
和我邮件联系

网友B:
大家好,从论坛中看到很多关于变频到工频切换困难的问题的讨论,尤其对于大功率电机,75千瓦以上的变频器,切换尤其困难。解决的方法有很多:   1、串电阻或电抗;但不能根本解决问题,且容易烧毁电阻和电抗,维护量大;   2、采用软启动;可以解决,但成本提高,控制较复杂。    根本解决方法应该针对造成切换的原因采取有效措施。造成的原因,大家都讨论了很多,基本达成了共识,就是变频出的电压向量与电网的三相电压向量之间的幅值与相位的不同步造成的,切换冲击电流大。解决的办法应该是能够监测两个向量,选择矢量差最小的时候切换,可大大减小冲击电流,从而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已经成功解决了这个问题。2002年我们给大港油田的供水项目中使用的“3sin软切换控制器”,到现在为止,已运行近两年,非常好,没出现任何问题。不再象以前的工程中,不时接到用户的电话,“切不进去了”,要么“就是顶前级开关了”,或是“又把电阻烧了”,很麻烦。这一年多,再不用为这些事担心了。   同是工控人,我想把这种轻松的感觉与大家分享。       感兴趣或有需要的可以和我联系,我给大家提供资料。    liuhongxun73@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