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AB)PLC
AB_module_analog signals 求助

楼主(2004-08-20):
本人有一工程需用到AB的PLC,和上位机组态通讯。现有一AI模块为1756系列IF8,输入AO模块为1756系列OF4。有要求为AI信号在上位机显示,AO信号为上位机控制操作。请各位大虾指导下,在LOGIC 5000软件里怎么编程实现,以及TAG标签的设置和命名,谢谢拉,急!!!

网友A:
上位机组态用的什么软件。是RSVIEW 32? 这简单嘛。我可以帮你!

楼主:
上位机为intouch8.0,帮我看看,谢谢拉,先

楼主:
哪为大虾指导下,或邮件联系,本人邮件ssf_ssf@163.com

网友B:
你是哪里的?

楼主:
上海,怎么!有关系吗

网友C:
Logix5k 里面只要建好模块后,在控制器数据库里自动将模块的数值、状态等数据添加了, 如果用TAG,将模块通道的数值作为别名。 InTOUCH 通过RSLINX 用OPC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