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传OC报警

楼主(2004-08-20):
普传8045G3不带负载启动也出现OC过电流报警,请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很可能功率模块击穿了!!

网友B(2005-08-16):
西门康的SHI60驱动板有一相有问题。模块应当没问题。变频器过电流原因:参数不当、模块、驱动、检测回路、主板等。变频器烧毁主要原因:短路、绝缘不够、负载大保护不及时、回馈能吸收不力等。希望大家多交流经验。 国内品牌:英威滕、阿尔法、烁普、康沃、森兰、佳灵、立普、易能、安邦信、乐邦等大家都是50步笑百步,不应相互攻击。

网友C:
具体情况怎么样? 原来是完好的?这次上点后跳oc,还是怎么样跳oc 说清楚点~ 会不会是没有启动放电回路?还是检测回路出的问题?

网友D(2005-09-22):
先用万用表测其输入,输出静态是否正常,如正常可能是西门康SKHI60驱动板上面的三极管损坏(BCP54,BCP51);也可能是模块驱动线上的15V稳压管击穿造成。

网友E:
模块应当没问题,变频器过电流原因,可能是CPU上误检测,还有干扰问题,万一不行的话,把电流传感器拔下来试一试.

网友F:
我有个168F的我想问问A316J0322或A316J0520是什么东东?

网友G(2005-11-17):
模块驱动线上的15V稳压管击穿造成,据说是18伏稳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