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请教:PLC控制变频器有哪几种方式

楼主(2004-08-20):
各位工控先辈,本人懵懂带开,问个幼稚的问题:PLC控制变频器有哪几种方式

网友A:
这个变频主要是看你用的PLC类型哦,你在哪买的直接找他们联系一下不是更好!?

网友B:
plc控制变频器常见的有直接通过网线连接在变频器上再通过PLC的人机界面进行自动或者手动的控制,当然这种变频器在选购上就要有网线接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