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控制变频器的通讯方式

楼主(2004-08-20):
各位工控先辈,本人懵懂带开,问个幼稚的问题:PLC控制变频器有哪几种方式

网友A:
通讯.模拟量.多段速度控制

楼主:
谢谢,具体一些好吗,比如说通讯要交换哪些内容,模拟量是作为给定量吗,多段速度控制是指多个开关量的开关控制。

网友B:
我比较熟悉三菱的产品,因此将三菱PLC与变频器的几种通讯列举一下,算是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吧。 1、串口通讯方式。FX-2N型可以采用RSR-485接线方式,实现对8台变频器的控制,主要采用RS串口通讯指令,即将操作指令、操作数据以字符串的形式发送到变频器中;Q系列可以通过C24串行口通信模块来实现,原理大致相同。 2、CC-LINK网络通讯模式。将变频器作为CC-LINK的一个站,通过CC-LINK的规定的通讯方式对变频器进行操作。简单理解就是在PLC的缓冲存储器中开辟出与变频器中缓冲存储器相对应的区间,PLC通过对自身缓冲存储区的操作,达到对变频器操作的效果。其数据传递由CC-LINK专有通讯协议完成,不需要工程人员编辑。 至于多段速控制,主要是对变频器而言,需要对变频器的参数进行设定,总的来说与PLC并无太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