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位置模块控制

楼主(2004-08-20):
各位大侠: 我想用PLC + 位置模块控制 四个伺服电机及三个步进电机请问那一种品牌的价格便宜,价格是多少 谢谢!

网友A:
不做插补可用松下FP2-PP4两块.输出用开路集电极时200Kpps,线驱动时1Mpps.davis.j@163.com

网友B:
楼上说的没错,FP2-PP4能发4路脉冲,要用PLC实现选松下是不错的。 如果要有插补控制最好用PC+板卡。。。

楼主:
谢谢你们的指点: 我对松下的产品不太了解FP2-PP4 是PLC 吗? 松下产品有没有位置模块

网友B:
FP2-PP4就是脉冲模块,2个FP2-PP4挂在同一个FP2-C1(松下PLC的CPU)的扩展端就能输出8路脉冲。。。FP2-C1前在挂一个PSA*的电源单元,至于输入输出单元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工艺要求选择就好。。。

网友C:
1。 建议采用三菱QPLC + QD75P4 运动控制及模块三菱性价比较好!建议采用 2。 采用parker motion PCI板卡,1-8轴步进伺服控制 来电咨询 0571 88935205 杭州和华

楼主:
凡夫俗子: 谢谢你的指点! 我想问一下松下的PLC是不是本身就可以带二个伺服马达 FP2-PP4 可不可做两轴插补 你这方案在不在一万元以下

网友A:
FP2-PP4不可以做插补! FPSigma(如FPG-C32T2)两路脉冲输出可以做直线和圆弧插补,价格也不高.davis.j@163.com

楼主:
各位大侠: 二轴位置模块带两个 X Y平台四个伺服电机 如果两平台不同时动 行不行 用继电器在它们之间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