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0丹拂斯变频器维修求助

楼主(2004-08-20):
一台2800 1.5KW变频器启动后频率可上,但无输出电压,查设置方面没找出问题,功率模块完好,请问高手问题可能在那方面,如何查找。

网友A:
你检测一下驱动部分,驱动电压及驱动波形

网友B(2008-04-11):
你查一下驱动,电压正常吗,在看看主板与驱动板接口好不好

网友C:
检查驱动部分,重点光藕。

网友D(2016-11-15):
VLT-2800各项功能正常,监视电流在3.7A,电机线去掉同样,不知啥原因,望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