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台安1.5W变频器,电源部分无电压输出,请教高手指教!

楼主(2004-08-20):
一台台安变频器,不知什么原因导致电源部分的UC3844N激励模块和它1脚的两个二极管损坏;同时6脚(输出端)稳压二极管损坏。 现在已经将损坏的元件更换一新(UC3844N—》UC3844P);但电源不起振,查外围管教电压,其中(2、4、6、8脚)正常值相差较大,并且电压波动较大,于是查VCC7脚,电源波动较大;将其滤波电容去除,通电试机电压基本稳定,但与正常电压还有差异;同时发现电源变压器有自激的声音,但还没有电压输出。检查电容正常,安装上去,故障现象如原来一样!(本机器没有控制面板,我主要是测试端子电压来判断变频器是否正常,电源供电和面板有没有关系)请教各位电子维修高手?

楼主:
对不起!搞错了,没有那么小的!是1.5KW!!! 请大家多多参与!答谢各位!

网友A:
应该换成uc3844n

网友B:
有自激的声音说明开关电源有短路现象!

楼主:
李老师,谢谢您! 我买不到UC3844N,我查了好多资料,8脚+5V的电压是有芯片内部输出,可是这块UC3844P在其他机子上正常(包括8脚+5V电压)! 对您说的对,有一块驱动芯片PC929 VCC对地电阻太小,我已将它断开了,其他没发现什么异常短路的地方,如果真的怀疑有短路的地方,我就在查以下变压器负载输出端,谢谢您!请问UC3844N可以用什么型号的代换么?

网友B:
UC3844N应该没坏!

楼主:
已经更换UC3844N但故障依旧

网友C:
开关变压器有可能坏,代换一下。

楼主:
o 谢谢,IGBT你说的可能,我现在有2台都是这样的毛病! 造成电源无法起振……不过我这里没多的啊!我想法试试,谢谢各位!不行的话,IGBT你要可以修,就交给你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