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李工关于安川

楼主(2004-08-20):
请教李工:    我们发现安川G5系列和V7系列变频主板一直报CPF00(通讯故障),请问出现问题的原因以及大概主板上什么元器件损坏,有什么好的屏蔽该故障的方法。盼解!不甚感谢!

网友A:
从CPU到操作器的很多元件坏都会显示这故障,一般难维修,控制线尽量不要太长,而且要用屏蔽线,操作器也最好不要用延长线引出来!

网友B:
出现这样的故障可能有以下两种情况,1.数字式操作器通信故障,造成原因是:数字式操作器的端子接触不良或变频器控制回路不良。2.CPU的外部RAM不良,

楼主:
非常感谢李工和伟霞这位朋友,现我已了解,有问题请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