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我该用哪种传感器呢?

楼主(2004-08-20):
我现在需要帮忙,十万火急!问题是:要在同一条生产线上加工两种产品(铁质材料),因为它们的大小和形状基本一样,所以为了辨别它们就在其中的一种产品上铣了一个直径是12mm的半圆。现在要找一种传感器来识别这两种产品,用哪种传感器呢?谢谢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直径是12mm的半圆的位置是不是都一致。如果同类产品的半圆的位置通过流水线的位置都是一致的话就方便处理了

网友B:
光电传感器

网友A:
周公,用光电传感器也有不便的地方,建议用光电和接近开关混合使用。 光电开关检测是否有产品通过,接近开关用来区分12mm的半圆来达到辨认产品目的

楼主:
洞头先生,谢谢你的建议。我想告诉你,半圆的位置都是一致的。那么接近开关该如何应用呢,你可以详细的解释吗,不胜感激!!

网友A:
在流水线上安装2个光电开关和1接近开关,光电开关的作用是检测产品是否到位或产品是否离开分类位置,如果产品进入产品分类位置后启动接近开关(或分类部分)检测对产品进行检测。接近开关的作用是检测产品表面是否有12mm的半圆以达到分类。接近开关选择检测距离<5mm即可,以能检测在产品表面上的12mm的半圆槽为准(说通俗点就是表面没有12mm的半圆和表面有12mm的半圆的产品通过时,接近开关能输出2种状态(高电平或低电平)来进行分类)。另一个光电开关检测产品是否离开分类检测位置,当产品离开分类检测位置时停止接近开关(或分类部分)工作 QQ:93230363 3097955@jieda-auto.com

网友C:
用光电开关应该可以吧,镜反射的效果应该更好些!

楼主:
哪位老哥可以告诉我具体应那种型号的接近开关?我必须要求精确啊,因为半圆很小,稍微有移动就可能检测不准确。因为条件的限制,如果用透过式光电开关的话不实际,用反射式的就比较合适了,但它的检测范围要小而且不能是发散式的,最好是一根光束。我现在需要具体的元件型号,友没友哪位大侠可以帮俺啊??

网友D:
用电子称重的办法,简单、可靠、可行。TOPWEIGH@SOHU.COM

网友C:
to:ericxu 想不到你这么焦急,请问你区分出来的产品单单是区分呢还是要计数再进行分类包装?可以打电话或发信件给我,我们给你提供一套整个流水线的方案,!电话是0571-85056632, 13575496259范永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