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高压变频器输出电流电波变化

楼主(2004-08-20):
请教老师们,我厂高压变频器输入电压达到额定电压的115%时输出电流的正弦波发生形变,当输入电压达到额定电压的120%时输出电流正弦波发生崎变.我们不知为何,更不知如何处理,请老师们指教.拜托了.

网友A:
请问贵厂高压变频器是什么品牌的?然后其输入侧主回路是怎么构成的

网友B:
有可能是谐波畸变引起的,当然更可能是变频器的整流单元有问题了,应该是你们的变频器选的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