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PLC与三菱变频器的通信?

楼主(2004-08-20):
变频器是三菱的FR-500系列,S7-200PLC与三菱变频器的通信实现变频器的无级调速,还能在触摸屏上显示变频器的频率,电流等参数,不用摸拟量输出模块来控制。变频器有八台

网友A:
如果与变频器连接不用硬连线,只有用西门子S7-200的自由口了。

网友B:
最好能用三菱Fx2N的PLC,有专用命令编程方便的不得了.

楼主:
对啊,是用S7-200的自由口进行通信,程序方面有知道如何实现?有哪位大虾可以指点一下?还有计算机和S7-200的通信电缆是不是就是PPI电缆呢?

网友C:
自由口通讯,主要是CRC码的生成,还有使用字符中断来接受响应码, 着需要使用指针变量 其他就是做做搬运工了 通讯电缆用两芯屏蔽,用好点,3---正,8----负

楼主:
变频器的PU通信口与PLC的通信口的电缆怎么做啊,三菱的变频器说明书上只有与计算机的联接图,而没有与PLC的.

网友D(2012-01-05):
专业PLC ,变频器维修(芯片级)   QQ:525732532

网友E(2012-09-12):
自由口通讯则可,用ASCII计算机协议,发送H05、H30、H31、H46、H41、H31、H30、H32、H37 H42变频正转。H05、H30、H31、H46、H41、H31、H30、H34、H37、H44反转。H05、H30、H31

H46、H41、H31、H30、H30、H34、H43停止,也可用MODBUS通信:H1、H6、H0、HE、HE5 H7E调频率。

网友E:
用MODBUS通信会方便好多,读出的数据多一点。先发送站号、功能码、数据功能码、数据、CRC低位、CRC高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