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紧急求助.整流变压器的正弦波问题

楼主(2004-08-20):
各位老师,我厂生产的高压变频器专用变压器在一次实验中,输入电压达到额定电压的115%时输出电流的正弦波发生形变,输入电压达到额定电压的120%时,输出电流的正弦波发生崎变.在下请教各位老师该如何处理,拜托了.

网友A:
变压器达到了磁饱和区,势必导致输出畸变。不必做110%以上的过压试验,因为大部分的变频器输入电压是小于110%的额定电压,电压过高会引起变频器故障。变压器多做几个抽头,防止电网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