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伦茨8217-E的维修

楼主(2004-08-20):
请问高手伦茨8217-E出现绿灯闪烁而且操作面板上现OV和OFF的指示是什么问题有什么解决方法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应该是过压指示,看一下里的相关电源是否过压。

网友B(2007-12-15):
怎么会过压呢

网友C:
大量供应三垦SAMCO-vm05变频器SHF系列7.5KW/380V 八-九成新左右价格优惠,质量保证!联系电话13511378079

网友D:
你那机器启动了没有,如果启动了就检查一下电机.需要变频器上的配件可以找我http://www.ok0328.cn.alibaba.com/

网友E:
这个应该是电源板故障。有断路现象,估计是贴片电容坏了。你可以查一下,

网友F:
有人需要配件吗,QQ781363176

网友G:
OV是故障代码,0FF表示控制器被禁止。

网友H:
谁有伦次EVF8222-E-V020的驱动变压器22KW,我要!电话:025-83683183

网友F:
zhangxiaotinglovesk@yahoo.cn,可以发我邮箱,详细谈谈。

网友I:
  OV是故障代码,0FF表示控制器被禁止。我同意!

网友J:
厚膜电路8211ZH坏了,检查一下或更换

网友K:
1.专业维修YOKOGAWA、HONEYWELL、ROSEMOUNT、ABB、FOXBORO、BAILEY、EMERSOM、 SIEMENS等DCS系统板卡、键盘、CRT、LCD、电源、打印机等。
2.维修医疗设备卡板、电源及CT灰度显示器等。
3.维修工业自动化设备及电路板、电源、各种在线离线分析仪,维修EL显示屏及各种接口的工业级显示器。
4.专业维修BARMAG变频器

    公司还生产替工业级显示器可直接替代ABB、Honeywell 、Yokogawa、Rosemount、Siemens DCS操作站显示器及船舶监控系统专用显示器。其外还生产各种老式显示器接口的转接盒、Honeywell US操作站键盘、打印机。

沈永生  njsys002@sina.com   15305198626  13851490338

网友L:
楼主:你好,你的82机修好了没有?OV是过压或接地故障代码,0FF表示控制器使能被禁止。这个故障应当好修的啊

网友M:
 昆明,成都的变频器行业的同仁:有需要变频器免费应用讲座培训的朋友,请将联系方式发到hmily121212@163.com,我将跟您取得联系,并安排时间为您提供需要的资料和服务.谢谢!

网友N:
我有一批LENZE8602的电路板,需要的找我QQ279333974

网友O:
同意hzzhee的观点
电压检测回路
或负载侧有问题

网友P:
无刷无环起动器、无刷自控电机软起动,节能、免维修、安装拆卸简单、操作方便大大减少维修费用。说情请登本公司网站www.china-shuguang.com联系电话:0577-61721973   13968794192   QQ:328014471  马小姐

网友Q(2013-08-20):
引用 网友J:
厚膜电路8211ZH坏了,检查一下或更换

大哥

换后还是报ov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