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压供水的变频器问题

楼主(2004-08-20):
有谁知道用变频器控制的恒压供水如何接线和设置呀 多谢DX们

网友A:
用什么牌子的变频器? 用外部PID还是内置的? 压力检测用压力变送器还是远传压力表? 控制几台水泵?

网友B:
1 用什么牌子的变频器?用国产的,但要看好质量. 2  用外部PID还是内置的?大部分都有内置,何必再花冤枉钱! 3  压力检测用压力变送器还是远传压力表?最好用压力传感器,    远传压力表不稳定,而且故障高. 4  控制几台水泵?这要看你现场有几台泵,目前我成熟的可拖动   6台主泵+1台小泵. 在你的邮箱,我给你发了详细的方案,请查收.

楼主:
多谢SZALPHA 我只控制一台水泵,还是用内置PID的吧。 电路越简单越好。 可否发一个电路图给我。 多谢了

网友C:
好简单啊。。。你是搞什么的啊?搞变频的都懂!真是问得奇怪??

楼主:
当然不是搞变频的了,第一次接触吗。 没有接触过这个,也没有看过这种资料。从间到繁一步步来吗

网友D:
搞变频的不懂变频的人多了 ~~

人生:)

网友:
有买变频器吗? 买了说明书上都有! 具体产品具体线路和功能端的.

网友E:
你在哪里?这个外部接线很简单的,一般的变频器都有内置PID调节,只需外部连接一个远程压力表或压力传感器就可以了!主要是参数设定了,这个交给变频调试人员就可以了,呵呵!

楼主:
原来如此简单呀,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就知道。 已经搞定了。 照菜单几个参数从新设定了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