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三菱A系列以太网通讯

楼主(2004-08-20):
请教高手,如何配置三菱的A系列以太网模块AJ71E71实现与PC机的通讯,急!

楼主:
没有人会吗?

网友A:
与什么软件通讯, A系列的以太网需要一段初始化程序,设定IP地址,打开端口等.

网友B:
与什么软件通讯呀,另外你的aj71e71也要设置好的!你按照操作书上做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