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参数设置请教

楼主(2004-08-21):
三菱A540变频器现用电位器控制其频率,频率上限设为120HZ,基底频率设为50HZ,但我用电位器调变频器的速度时,变频的频率只能在0--53范围内变化,无法达到120HZ,不知是何原因,是否还有其他参数需要设置?变频器、电位器是好的。

楼主:
把参数初始化后再设上限频率及频率给定方式也一样只能在0--53范围内变化。

网友A:
调参数38。

楼主:
谢了,三菱E540有参数38,但A540找不到该参数或类似参数。

网友A:
还有参数903。

楼主:
参数903调到60,上限频率调到60HZ可以,但若两个参数都调到120,则变频器实际运行时的频率只有九十几赫兹,奇怪!

网友A:
参数1是否设为120

网友B:
把参数20调为120即可

网友C:
当时的王先生刚刚从日本的早稻田大学毕业,进了三菱重工的某个技术研发部门。三菱重工是日本数一数二的企业,王先生对这份工作很满意,所以工作也很卖力。后来有一天,他们去三菱重工的某个厂区做设备测试。那边厂区很大,但有片厂区被封闭了起来,只能看到围墙中厂房很壮观,从外面看,也能看到一些设备。中午吃饭的时候,王先生就向很早就进了公司的日本同事问起那片厂区是生产什么的?那个同事就介绍说,那是个备用厂区,设备主要是用来生产坦克及装甲车底盘的,但设备调试完成后,从来就没有开过工。这个厂区三菱重工每年都要投入很多经费进行设备维护。王先生很奇怪地问:“那这个厂区岂不是年年赔本的?”日本的同事吃惊地看着他,然后告诉王先生:“即使是赔本,三菱重工也要让这片厂区所有的设备保持最佳状态。” 那个日本同事是这么解释的:“如果三菱不投入资金保证这个厂房设备时刻处于最佳状态,那么一旦有一天支那人和日本开战的话,日本根本来不及生产那么多武器装备,那么日本就将战败。如果日本战败的话,三菱就是大和民族的罪人。所以无论投入多少钱,三菱都必须这么做。”

网友D(2008-08-13):
我想请问一下三菱变频器最高的防护等级是多少!!!!!!!谢谢!

网友E:
呵呵;普通的都是IP20防护等级;

网友F(2009-01-10):
请教:三菱变频器的频率设定可以用  “多段速+模拟量”吗?现在用下来两者只能选一,不能同时,手册说多段速优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