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版主!泓格PCI1202L的问题

楼主(2004-08-21):
版主大大,我是初学者。   我要用泓格PCI1202L的数据采集卡来实现连续的(很长时间)的A/D采样。但是不知道该用什么函数好,手册上又写的不明不白的。我试过它的M FUNCTION 但是D/A out的频率不可控。用FUN B 的时候执行到P1202_FUNB_START的时候就不执行了!请好心的大大为小女子提供一个解决的方案,有程序当然最好了(我用的是VB)。   我的email:applesea12@163.com。谢谢了!

网友A:
驱动中有没有提供了双缓冲的例子?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B:
请参考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250397

楼主:
没有双缓冲的例子啊。一般双缓冲具体是怎么做的呢?有没有范例的程序呢? cclaire大人: demo13好象只能采很短的时间啊 ,fifo满了不就完了?

网友B:
双缓冲一个是循环缓冲,一个是用户缓冲。循环缓冲又分成两个部分。采集 的数据先写入循环缓冲,当半满时,循环缓冲的前半部分写入到用户缓冲中 。采集的数据继续向循环缓冲的后半部分写入。当循环缓冲全写满时,循环 缓冲的后半部分数据再写入用户缓冲中。此时,采集的数据会继续写人循环 缓冲的前半部分,如此反覆,每半满一次,循环缓冲的前或后半部分就会被 写到用户缓冲中去,从而达到连续高速采集的功能。 Demo13 是利用到continuous capture function, 他就是利用双缓冲的原理, 半满时 就会就会写到客户的缓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