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怎么去读流量计上的数据

楼主(2004-08-21):
斑竹好,想请教一个串口通讯问题 我想用串口通讯函数去读流量计上的数据,流量计上定义的有地址:1:605 我怎么通过串口函数把这个地址的数据读到计算机上呢,请知道,我是你们Citect的老可户了,感觉它的功能很强,就是学习资料比较少

网友A:
我来回答你,这个问题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1、关于计算机串口通讯,可以参考一些编程方面的书籍,自己学习一下,VB或VC都不难实现; 2、关于你的设备,要搞清楚设备的通讯协议,才可以进行有目的的编程; 3、如果你使用一般的组态软件,你可以查查或电话咨询,你所使用的设备是否已有驱动,就不用你自己开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