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能否用笔记本代替pg720,s5的系统

楼主(2004-08-21):
小弟的编程器pg720(96年购买的),彻底坏了,装的是step5的软件。想用笔记本电脑代替当编程器,能否?如能,怎么实现,需要哪些东西?希望各路大侠帮助,多谢了

网友A:
当然可以了,要装编程软件另要连接电缆(电脑与PLC连接之用)

楼主:
大哥,先谢了,能否说的详细点,

网友B:
PG太重,太累,还是用笔记本好!

网友C(2004-10-10):
联机电线可以自制,软件好像这个网站有下,不过安装时笔计本得装WIN95为好.

网友D:
我听说是S5不可以用普通的笔记本,只有S7系统才可的。哪位能说的详细些,如何能用?

网友E:
完全可以替代 我用过STEP5 V7.0装在笔记本上,是DOS版的 还需要1根编程电缆线,电缆线不太好做,接头里有一集成块

楼主: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了,用普通本本,带9针串口,98、XP都可以,软件是S5 V7.2,有授权。用的特制的编程电缆

网友(2004-11-09):
完全可以用手提电脑代替,只要做一条通信线将RS232转成15针的TTY电平接口(用一块MAX232IC)就可以。

网友F(2005-01-10):
叶楠: 我想知道你是如何解决的,能发软件和授权给我吗?qq:6551772

网友G:
叶楠,您好: 我也想知道你是如何解决的, 能发软件和授权给我吗? qq:407895060 e_mail: siyuli11@126.com